t61

楼主(2010-11-19):
客户拿来一个IBM t61 故障是自动断电cpu温度并不高 我考了几分钟果然断电看猜测是cpu问题换了再测 20分钟依然断电nq bq供电都正常难道我还忽略了什么吗高手些能指点一下不
cpu

网友(2011-10-20):
看看是不是导热管有问题。我就遇见过这个问题是导热管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