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0-11-19):
宏基的显示器亮一下熄 我测电压都正常虚汗也补、时间长了点不过还是熄而且高压板还发出嘶嘶响声这是为什么啊高手们指点一下嘛

网友:
高压板还发出嘶嘶响声,高压板上滤波的电容全换了试下

网友:
宏基的显示器?液晶的还是CRT ??

网友:
目前还不能算修过显示器的,只换一个显示 器的开关

网友:
忘了是开关管的G、S两极之间有个二极管击穿会发出嘶嘶响。

网友:
如果 是液晶 应该是灯管老化电流过大引起变压器发出叫声。

网友:
换电容,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2011-01-05):
查高压板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