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开机电流跑到0.9A 开不了机

楼主(2010-11-19):
几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机子,摔过的 ,换了屏, 开机电流跑到 0.9后就跑不上去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摔过的一般是哪里虚焊了吧

网友:
做过BGA没,多半是显卡吧。

网友:
0.9A应该到显卡了,很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一般桥虚焊多。 重点查桥上面的各类线。

网友:
用示波器看到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