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I1和vI2不同值组合时的v0值(二极管为理想模型

楼主(2010-11-19):
求vI1和vI2不同值组合时的v0二极管 为理想模型)

网友:
这就是一个与门 vin1 vin2都是高电平就输出高电平 5v 只要有一个低电平就输出低电平 电压是0.7v

网友:
  看样子你还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简单的看为一个与门电路的,VI1 VI2任何一个为低电平时,V0输出的就是低电平了,只有他们同是为高电平时,V0才输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这个是二极管啊   怎么是门电路了呢

网友(点评):
等效 你明白不?

网友:
所有的IC,包括CUP,主要单元部件还是二极管,三极管,场管,偶尔有少量的电容和电阻,门电路更是常见IC

网友:
门电路就不能以二极管来组成吗 两个开关也可以组成一个门电路

网友(2010-12-22):
这是基本的数电喽,

这种电路效率低,一般不采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笔记本比较常见的  向t40
的 1631   的开关脚就是这种形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师父给小弟讲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