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X550 主板认不到显卡,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11-19):
手上有一块ONDA雷霆 X550256M,插主板认不到,主板有集成显卡,直接跳到集成显卡显示。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

网友:
有些主板挑显卡,兼容性问题,

网友:
ROM跟GPU之间有个排阻,换了。再来检查一下总线,

网友:
主电感没有电压,对地阻值是6,应该是正常的吧?还有电感旁边的两个管子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IC RT9214,换掉后电压是出来了,但还是无显示呀,插在集成显卡的板上不显示也不报警,插独显主板不显示有报警声,下步应该修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