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0,详细更换灯管流程及高压改板

楼主(2010-11-19):
方正FH780-FB的17寸液晶,开壳后发现四根灯管只有三条线,肯定是欠压保护了,直接更换灯管
先把外壳拆下

拆开屏电路

取下屏面板找个干净的地方放

这是拆开后的露出的背光膜

固定屏的塑料架

灯管拿出来了

测试灯管中间不亮

把固定灯管高压线的套子去掉

用烙铁把灯管高压线焊下来

这是焊好的灯管

这个架子里面没有套子,用热熔胶枪固定

这是换好的屏

屏是换好了,用点屏套件可以点亮并正常。装进壳里面后试机还是亮一下就灭故障是不亮,灯管刚换上,
并用灯管测试工具测试正常,不会是灯管问题.目测高压板,发现PWM芯片TL494的两个驱动芯片不见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就把上课时海韵教的断来高压部分的12V,ON/OFF,ADJ,三个信号线。用个四灯小口
高压板改装下。12V,GND,ON/OFF接好,测试正常,运行1个小时,故障排除
搞的太晚了,最后改板的图没的拍下,也不想再拆液晶了。

网友:
沙发 老师引起门 修行靠个人 ~~~

换灯管要胆大细心~~

网友:
做这活得细心,楼主真的很牛~~~`

网友:
i不错。。。。不过要楼主还真细心。。

网友:
楼主的工作 台不好。。。居然连静电胶皮都舍不得铺一张

网友:
呵呵,我工作台上铺的是透明的专门放笔记本的

网友:
胆大心细。。。手工好

网友:
榜样啊,老师目前还没有讲到换灯管,楼主都已经会了,太牛了,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真细心!图文并茂!以后更换有参照了!

网友:
学习了,LZ真细心。

网友:
今天也换了两根灯管!换的过程弄断了一根!5颗大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