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无背光,绿灯亮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0-11-19):
液晶显示器黑屏无背光,绿灯亮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
高压板或是高压灯坏掉了

网友:
背光不亮与行场信号没啥关系, 如果你的机器现在出现屏暗,你只需知道是高压板坏,还是灯管坏就行了。(先调一下亮度,别是自己把亮度调到最低了。)

网友:
亮绿灯说明主板工作正常,信号接收也正常。屏不亮,查一下高压,和屏灯管。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用通板试一试。

网友:
先查下供高压板电源(12V)是否正常(一般5V正常应该也正常的)维修嘛也有必要量下. 要正常的话,接着也就是-高压板-灯管-  慢慢的来 总会修好的.

网友:
高压板  灯管看看  高板板觉得修难就加高压条上去

网友:
电源输出滤波电容,高压板,灯管,屏线,都有可能,只有拆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