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K8M890,请指教

楼主(2010-11-19):
开机时有时开不出,要按一下重启键才能开机,开不出时,蜂鸣器,会很低声的鸣叫,象没电一样,而正常开机时是很响亮的一声嘀。
CPU供电一排电容,原是1800UF的,共是8个,我换掉了四个3300UF的,不全换是因为体积放不下,有几个MOS管子通了, 我就换掉了,板子上有三个空位的MOS原没有管子,怕供电不足啊,我也补上去了。但搞完就这样,开五次机,会有一次开不了机。

网友:
不稳定,?估计还有其他的原因吧?

网友:
是不开机,还是点补亮?

网友:
其实你不用补回元件上去的,本身主板电路设计就是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芯片问题,或者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管子是通的不一定是坏的,你要测核心电压的 啊

网友:
核心电压是指CPU供电吧,1.31V。用的AMD 速龙。3600+

网友:
电容可能换的不好,重新换一换,重点测试一下U的供电看看

网友:
电容可能有问题。。。直接影响CPU电压稳定性能。。。。还是用原装的电池。。。

网友:
U的供电我说一下,刚开机时,会是1.10V,2秒以内就会跳到1.31V,刚才我的万用表不是很精,可能会有点误差,但刚开机时供电低是肯定的,
原来蜂鸣器是轻声,象供电不足一样,答.答.答,答连续跳轻声,板子不亮,
如果点亮就是很清楚响亮的一声嘀,
现在要么不亮也不叫,,要么答答答跳几下,但肯定会亮起来.

网友:
桥虚焊,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