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进水 外接显示,内屏没反应不显示

楼主(2010-11-19):
SL400  进水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
插内屏没反应不显示,进水正好进入到屏线接口上了,现在屏供电出不来,没有短路的地方
那位师傅遇到过解决的

网友:
去找哪里有被腐蚀的,屏线接口先给它加一下    咯

网友:
LZ,可能屏供电的EN信号没出来,或者屏供电电路某个元件氧化变质了。。。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先换块屏试试。重点查查进水的位置。

网友:
量易下电是哪里来的,要不然直接从主板上找个3.3V拉上去
或者刷个BIOS试下

网友:
顺着线路跑跑看看下屏供电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没主供电,找图纸查下相关电路看有没有断线,注意进水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LCD供电有问题,你查一下它的两个供电电压与显卡发出的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
现在基本都弄了,
整个屏换了也不行,显卡换了, BIOS也换了
以前有一块料板子
现在正在对着打阻值呢
进水也牛死了就进入屏线接口了,其他没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