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花屏

楼主(2010-11-19):
接一台IBM R52开机花屏,屏上显不规则色块,重新值后还是花。
是不是显卡的嫌疑大啊!
显卡

网友:
R52的显卡是把显存背在背上的,所以这种显卡如果直了不行就只有换了

网友:
外接试过没有啊,如果外接也是那就显卡,重做不行在换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啊!先外接试试,如果外接还是花屏的话,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就先做一下显卡,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得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