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19“液晶,颜色偏红

楼主(2010-11-19):
     19”液晶    好几台一样的问题。 都是颜色偏红,很重!

网友:
屏没事就看下驱动板程序,我昨天的那台三星的也是偏红,24中程序的事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可以试下

网友:
用点屏工具点下 还红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多数是灯管问题

网友:
按出菜单,菜单红的就是灯管不红就不是灯管,或许是驱动板或许是。。。。

网友:
应该是灯管吧

网友:
灯管坏的几率大

网友:
VGA线有问题也是有偏红的可能哦,换条线试一试!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的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发现你们判断问题都好果断,为什么不把有可能涉及到的地方都排查下呢?那样的话返修的概率还会有那么高吗?

网友:
发红查VGA线,菜单设置到出厂设置,以及查灯管

网友:
灯管,vga线,驱动板和屏都有可能造成偏红

网友:
先看你灯管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MCU+灯管中一个有问题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过。。。换了根线就OK了

网友:
灯管 和VGA线  先确定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不行。换驱动板吧。

网友:
VGA线,屏线,灯管。先看看菜单是否变色再做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