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J 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0-11-19):
华硕W7J 故障现象为不引导系统,在选择从硬盘启动或者光驱启动时停住,用键盘重启又可以,进BIOS设置正常,且用板载内存时,3个灯狂闪且不亮机,加一个他自带的KSD 1GB内存,可以亮机,用我们的三星内存,或者其它内存都不亮机,不知道是不是板载内存作怪。刷过BIOS,加焊过南桥,拆了板载内存,外加内存,不亮机。请各位高人帮帮忙,
这板可以禁用板载内存吗,查了图纸也没有这项说明。

网友:
高手们不要潜水了,出来指教一下哇。

网友:
板载内存不能拆  除非你会改bios  你的情况就是板载内存虚焊或者spd损坏

网友:
板载内存,加焊一下就好了,,,不能拆的,,要先读板载内存才到外设的内存..

网友:
既然内存已经拆了,就全部再焊回去,也许故障就解决了,如果不亮机肯定是内粗没做好。
如果仍然不能引导系统,先换北桥,然后两颗两颗的换板载内存。

网友:
谢谢楼上的热心人,我再试试,有点头绪了,

网友:
LZ好好试试,板载的内存确实是不能拆,本人亲身经历过·····等待·····

网友:
现在正在装回去,两组供电短了,开机掉电了,先把掉电修出来,

网友:
此机已修复完毕,短路是1.5V 跟1.05V 短路,换ISL 6227 后,1.5电压变在1.05V 1.05V变0.9V,后更换ISL 6227 BOOT1 BOOT2 外围电路 的复合二极管后正常,板载内存不亮机,更换北桥后正常,可以引导系统了.谢谢楼上的热心人呀,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