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插入USB视频。不久会死机。。机子温度提高,不降

楼主(2010-11-19):
请高手来指点。谢!!!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围观···

网友:
此机据分析有两种可能性。。。
1。CPU风扇坏。。或转速过慢。或风道有积灰。。
2。北桥虚汗。如果记忆没错。该机用的是ATI R600ME大北桥。集成显卡。。该显卡很容易虚。。重做有点难度。。请考之再三。再下决定。。。
3。此机南桥发热不高。。。据推理最多只是从USB直接读取视频而已。。。。南桥坏的可能性实在太小了。。。

此机器。。修过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明白了.如果好了。我会和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