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判断775CPU座问题?

楼主(2010-11-19):
我是新手,想知道怎么判断主板上的775CPU座有没有问题,不知各位师傅有什么经验,给说一下.先谢谢
cpu

网友:
首先看外观有没有明显的损坏,775座的金属触须很脆弱,仔细看有没有歪的,断的,还有就是最好用带灯测试座上一下看看,这样座有没有虚焊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
去基地商城,花35买个带灯测试座,安上就知道了。。。。。。

网友:
用手压了。用力的压,

网友:
最好是用阻值卡量阻值,看看每个点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上假座试试

网友:
买个带灯的假负载看看就知道了呀。。。

网友:
打阻值卡看一下

网友:
这个无非是:带灯测试座,CPU假负载打阻值,最后用手用力压

网友:
用手用力压住CPU看一下能不能跑,还有就是用那种带灯的775假负载,不过那种有点贵哦

网友:
上假负载测阻值,上带灯测坐灯测是否全亮。用力压一下是否跑码。不行就上BGA烤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