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三星943NW开机黑屏

楼主(2010-11-19):
我碰到一台三星943NW液晶,绿灯亮正常 ,就是黑屏!灯管测试能亮,判定正常!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 但是检测电源高压板的电压没有过来到驱动板上!电源高压板到驱动板上的接口插口上 有针脚定义, 12V,5V输入到驱动板上正常,还有个1.76V输入到驱动板上,LED电压输入3.3V也正常,但有个 A-DIMM,B-DIMM的信号无电压,不知这两个信号是什么信号,该如何检测,我初步估计就是这两个信号无输入到驱动板造成开机黑屏现象,不知楼上的有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依据查电路12V,5V输入正常,其电源和高压部分是一体的,首先我判断驱动板故障可能性很大,然后短接了一下BLON信号 屏灯管亮 正常,没有亮一下就灭的高压保护情况.然后测量驱动板上电压  因为这个板有点特殊 有一路是 15V的 ,5V,3.3V也都正常,检查到屏线接口上无电压输入 ,基本判断为驱动板故障,然后直接 网购了一块 943NW的代用驱动板,改了下线 ,上电测试 ,一切OK,按键功能 也正常,故障解决!

网友:
三星机网上很多人说是程序有问题。 你没刷看看。

网友:
绿灯亮,屏黑了。应该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竟然绿灯是亮的话,那就表示是有信号输出的。屏任然是黑的,那问题出在高压板上的啊!没有电压或电压不稳导致屏不亮。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你那是黑屏还是暗屏啊。如果是黑屏还查灯管高压干什么啊。你那拔掉vga线能不能亮机,这款机子有个痛病mcu爱坏

网友:
学习了,不错

云中雨 -5 灌水

网友(2010-12-19):
我也听说三星的程序容易坏,可惜当时没有不编程器在手里,所以只有换了,换了一网上 淘的代用驱动板OK ,接了电源和信号线,故障解决,我也估计应该是MC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他那型号是电源高压一体的,最初是怀疑高压问题,但我短接BLON信号时,背光能亮 ,且正常,然后查了上屏电压无,所以只有怀疑是驱动这部分问题了,换了驱动板OK了!

网友:
A-DIMM,B-DIMM应该是亮度调节

网友:
三星的可以换下升压线圈,我换了几个,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