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电脑重启

楼主(2010-11-19):
去年12月份卖给网吧的电脑,10台,配置,AMD245    斯巴达克BA-210   胜创DDR3 1333 2G
金色帝国铁血将军300W电源          西数160G硬盘,最近网吧换了地址找另外一个公司布的网线,拉的电源线,网吧没有配置稳压器、现在我这10台电脑出现不定时重启的故障,而且是10台同时出现,现在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主机电源吗?或是主板?还是网吧电压不稳定?(如果是网吧电压不稳定的话,为什么这故障只出现在我卖的这10台电脑呢?其他机子不会)   另上个月卖给同一网吧的机子,除了CPU   AMD635  斯巴达克BA-218不一样外其他的配置都一样,却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好郁闷哦,

网友:
网吧是有盘?

网友:
是的,有盘网吧,已经排除了是软件引起的故障,现在正采用替换法查找故障,好郁闷滴,我建议网吧老板加装一个稳压器,网吧老板说,那为什么其他机子不会,呀~~找口饭吃不容易啊,

网友:
让网吧老板看看这几台电脑的电源线是不是有不好的,或这一排的总供电线路有坏的

网友:
显卡是什么,查下整机功耗,和电源额定功耗是否足够。

网友:
应该是电源品质问题电网中电压跳变引起叫老板加稳压器。

网友(2011-01-17):
已经解决了,加了15千瓦的稳压器后没有再发现问题,

网友:
如果电压不稳为什么只有你那10台会出现重启状况?

如果不加稳压器,换400W电源行不?

网友:
我现在判断的是我采用的金色帝国电源不是很好,所以当电压有跳变的时候就会出现重启蓝屏
这些现象,但加装了稳压器后网吧电压无大幅度跳变后,机子也就不会出问提了?金色帝国不便宜啊,95一个,我现在都不敢用杂牌电源了,还是选用航嘉和长城吧,一次被搞怕了。

网友:
另外发现,斯巴达克BA210 和BA218这两款主板桥容易脱焊,已经发现几块主板出现轻微震动
就会重启或黑屏蓝屏的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好多啦,是很烦人的。初步可以判断电源质量不太好吧,所以加了稳压器就好了。换400W的电源很大可能解决问题,但是老板不是亏了?

网友:
  电压问题哦
    稳压器不行吧

网友:
叫那个老板重新拉一根电源给你的十机子,(单独)这种情况我碰到过!

网友:
山寨电源害人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稳压不太好

网友:
是网吧供电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我用的还是长城的电源,呵呵,后来让加了稳压器就好了!!!

网友:
AMD的货色 就是这样。

网友:
是呀!电源质量的确重要,一看贴我觉得应该是电源问题,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网友:
多台电脑同时出现问题,那就要找他们公共部分

网友:
我遇到这问题,显卡是9600GT有一根附加连接线给显卡供电,电源不是名牌,主板是,网吧供电有问题

网友:
电源找了试试看 可能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