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选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昨天爸爸弄回来一个epson v200的扫描仪,正好有需要的地方,就想自己用,但是没有电源适配器。
输出是13.5V,电流1.5A。

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有卖电源的。想配个兼容的也没有合适的,只有一款新英的电源,但是做工太差。
现在想请教大家,根据P=UI,那我配个电压低点但电流高点的适配器,或者电压高点但电流低点的适配器可以么?
还有配个电压高点电流也高点的适配器(比如14V 3A的适配器)会弄坏设备么?
新手,望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变压器那种吧。量下输出电压吧

网友:
14V3A的如果是稳压输出,可以用.

网友:
从机箱里面atx电源拖条12v的线出来接上去。

网友:
一般都能12V通用,我的一台明基Q50也是12V 1.15A左右电源坏了.随便找个山寨12V 足1A的,结果带不动.   .没办法.直接在主机D型口转接出来...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
现在的电源做工实在很劣.能不能用,要看电压是否稳定。电流供应是否足够,还要够平滑...
现在那假电容,假电感,好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