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这个CPU时钟正常吗?

楼主(2010-11-19):
北桥发出CLK信号,CLKCPU#:1.6V,CLKCPU: 0.11V,这两个电压对吗?我没有示波器,看不出好坏 到了耦合电容后级电压都变成0V了。手上工具有限啊,没法判断了

网友:
不正常 一个高 一个低

网友:
我觉得
不正常

网友:
我也觉得不对哟,

网友:
买个 示波器 方正要用的  肯定不正常

网友:
CLKCPU: 0.11V   我觉得CPUCLK不对

网友:
带井号的应为低电平,不带的为高,显然不正常..

网友:
我也感觉不对,但是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判断时钟信号的正常不正常吗?

网友:
AMD有四个时钟都是0.66V的才正常,记得没错的话,有图有说明的,用假负载加上点位图可以找到!我测过的,有些台式机上假负载测不到时钟的,根据点位图,来找假负载对应CPU坐上的点就可以找到四个时钟了!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是0.66V吗?难道不同的NB产生的CLK电压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