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机子做系统那么慢啊!配子也不低啊!

楼主(2010-11-19):
一g内存,独立显卡,硬盘是好的,cpu也比较高,但是做系统是很慢的,
cpu
显卡
硬盘

网友:
希望那位高手能给与解决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

网友:
http://bbs.jiangmin.com/thread-589663-1-1.html
这里有个解决方法,不一定是你要的,看一下吧

网友:
做系统慢有很多原因,内存,硬盘,光驱等都有可能导致

网友:
换个系统盘,重做。

网友:
最主要的是硬盘有坏道,格式看一下。

网友:
硬盘!用FDISK分区,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是不是用了WD绿盘?这种盘做系统速度最慢,我装WIN7装了一个小时。。。。。。。。。。。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啊,什么CPU什么硬盘接口是什么的,做个系统大概用了多久时间等等

网友:
硬盘是啥的啊??IDE ?二手的?用MHDD扫下先。

网友:
什么叫cpu比较高?赛扬的吗?4g都没有用。。我经常修机器发现775的赛扬d3.几g的连754的1.6都不如...

网友:
换个光盘试试,还有就是硬盘如果有坏道或是数据线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快慢跟硬盘和光驱的好坏有关,主要还是硬盘传输数据的速度

网友:
没事做系统玩吗?无聊。。。

网友:
能把系统做进去么??

网友:
请你在COMS里打开硬盘的DMA通道和块读写功能

网友:
道士
的帖子
我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啊!硬盘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