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换显卡蓝屏

楼主(2010-11-19):
一款hp dv2743tx 客户要求换改良版的显卡(g86-631),更换后进系统出现蓝屏现象stop:0x000000a5 (0x00000011 0x00000007 0xf7d77fa5 0x20061109)
   一般这样的情况pe都进不了,只有取下bios用编程器重新写bios。现在问题是有什么办法刷bios要保存机器编码的信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自己已解决,先安装一个win7,在系统下重新升级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谢楼主分享 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
装W7刷BIOS没试过,谢谢楼主给的建议!取下来刷就没问题!

网友:
装Vista 刷BIOS 比较安全,就算是不换跟新的显卡,近PE也是蓝屏

网友:
问下是往高刷还是往低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最新的,好像也解决了显卡温度过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取下来刷的话就不方便以后在线升级了,进bios也看不到机器的编号

网友:
很好哦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
你注意看下蓝屏的英文 他有教你怎么搞

网友:
哦 我偶看过一个跟你一样的情况,我2师傅在那里搞了一下午,我过去一看蓝屏上面说要VIST系统还教你在那个网站下载呢。按上VIS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