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GJ556D

楼主(2010-11-19):
LXB-GJ556D 不通电,我量了一下击穿Q911,D916换上还不行,行管没击穿,不知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已经有6台同样症状.请高手指点.

网友:
D916在哪,是不是D919呀?你把L906取下,然后 在C931的两端接一个40W左右的灯泡,看看灯泡亮不亮。如果亮,修行电路,如果不亮把重点放在热电部分。

网友:
15寸的CRT已不值钱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要把击穿的换掉,D919,Q911不知道用那种型号可以代换,请教指点一下。你有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