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Z15(PCG-381T)开机自动进入BIOS、报警

楼主(2010-11-19):
如题 :按电源开关PWR后,自动进入BIOS界面,同时嘀嘀嘀…报警不停止,按键盘所有按键无反应。
按厂家提供的硬盘复位无效。
拆机后,发现把MODEM拆下就不报警了!
但是开机仍旧自动进入BIOS界面,按键盘所有按键无反应。
拆掉键盘,接入USB键盘能控制,但反应非常慢,一个功能键要按好几下才能起作用。而且设置参数后,退出BIOS设置后,黑屏、死机。

请教各位了!

网友:
楼主没先刷个BIOS试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想刷BIOS呀,但 这个芯片是贴片TSOP48封装的EN29LV800BB,一般编程器写不了。
因为开机后就死机,只有考虑焊下来写,但没有这种转接座。
关键是,IO问题,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武器不精良不行啊  楼主,买编程器建议买580U,笔记本基本全兼容

网友:
估计南桥问题。你看modem拆了就不报警,本身键盘不能用,usb则可以,这些都与南桥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呀,从MODEM看,应该跟南桥有关,但测量键盘、MODEM、网卡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
键盘是由IO控制的,USB是直接由南桥控制的,是IO还是南桥问题呢?
如果南桥有问题,怎么会开机自动进入BIOS界面呢?
还有,MODEM有问题,怎么会发出类似内存异常的报警呢?加MODEM与不加
MODEM测试到南桥的各线电压没什么异常呀,去掉MODEM,只是不报警了,但
还是开机仍旧自动进入BIOS界面后死机。
内存换过了。

网友:
今天用户说,机器是进过水的,我晕!
是说怎么会有这种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