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上电池用几分钟掉电

楼主(2010-11-19):
今天接这台机,电池没电,单用电池不能开机,用可调电源不上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但上了电池用可调电源进系统后几分钟就掉电了.怀疑电池坏了,但因为没有电池可以试,所以不能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那位有办法测试出来?小弟再此先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好了!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楼主,我今天也接了一个F40A,没声音,查是声卡AD1986A坏,取下时不小心滑了,把周边电容电阻堆一起了,没有点位图,麻烦楼主帮忙看看你的是不是AD1986A,如果是的话,麻烦楼主把声卡芯片周边电路找张照片发给我吧  xushanshuang.123@163.com   非常感谢!!!!另外谁有F40A点位图分享下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