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加电后掉电

楼主(2010-11-19):
815主板ms6395 V:5,自加电,听到滴一声后掉电,(开机脚2v)无法再开机。拨电源几秒后重插,自加电后无复位信号,无法关机、复位(复位脚4V,按复位键时能使HC14电压跳变)。换晶振、电容后,一样重复,只是开机键在掉电后能开机。
       怀疑什么原因,使晶振频率不正常所致。
             请大侠们指教................

    com跳线,1.8V,经几小时跑线肯定正常。

      现在只能做成手动关机,还给客户了,经几小时开机没出现问题,(还有com能保存时间,也就不存在晶振COM电路的问题。开机键能开机,无复位信号时不掉电,开机电路也不该有问题.... )      是什么原因让电源反转的呀,会不会是IO的问题(W83627HF) ,还是南桥触发电路的问题。

     这算不算维修成功呀郁闷...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点评):
电池换过新的,一样.............

网友:
老板子电池没电会这样。楼上的新海月是山东哪里的啊?

网友:
换个I/O试一试,从前有一个主板码卡跑到26后自动复位,更换I/O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一试

网友(点评):
还给客户了,没得试啦...........

网友:
你的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点评):
能保存时间,算不算有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