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液晶换灯管后遇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11-19):
该液晶换灯管后,点机3个多小时一切正常,客户取机后,一会又来了,说还是以前的现象亮一下就黑,试机一看果然如此。拆机,用通用驱动板及高压板来点灯管,若干小时后都正常,同时也用其它的换点原方正的高压板也正常。装回原板和换的背光灯的屏也正常。过一天后,早上又开机,问题又出现了,亮一下就黑,拆机又点正常。  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不要灯管全换了呢

网友:
看看你电源板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这种方正,同方,联想的机子都是灯管特爱坏。一定得全换  你这种可能是你换的工艺不好。存在漏电

网友:
全换了把不染不行的

网友:
按键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是灯管漏电,不上壳的时候漏电轻微,不会保护
上壳了之后挤压,漏电严重。就会保护的
重点查灯管吧

网友:
换灯管时,焊接的锡一定要圆滑,不能有尖刺.同时,原灯管有套管的一定要套上.

网友:
就种情况应该是换灯管的时候没焊接好或绝缘没处理好,我以前也遇到过,拆开后全部正常,只要装起就不对了,只好看拆完了重新补焊,绝缘做好就没事了

网友:
如果拆开点一天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就把灯管焊接处重焊好,再处理一下绝缘问题

网友:
灯管的绝缘不好
绝缘弄好了问题就解决

网友:
用两灯的高压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