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5S-S3不開機,那裏有問題

楼主(2010-11-19):
GA-M55S-S3 不開機,那裏會有問題?常壞的問題在那?

网友:
单桥的发热量大,容易脱焊,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你说不开机,如果是饼哥教 过的就要被骂了。称为点不亮才对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晶振已工作,加桥也不开机。没有修好。

网友:
如果你是这样问的话范围就广咯 点不亮的板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最直接的先刷一下BIOS 压一压U座和桥 如果还是没反应的话 电压 时钟 复位都要查 再就是跑跑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