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用电池正常,用外接电源关机再开就不行!要从新插拔一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0-11-19):
1:接上电池的时候正常关机或待机,充电灯不亮,然后无法开机;拆下电池后,挺拔一下电源插头,可以看到充电灯微闪一下,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充放电等什么都正常;
2:没接电池时正常关机或待机后,挺拔一下电源插头,充电灯微闪后可以正常开机,一切正常;
3:只用电池时,一切正常。
如上情况是哪儿出了问题呀?是C683老化吗?
经检测:
TB62501 57/34 有电源输入,59脚VCC3SW有3.3V电压,不能开机时63脚VCC5M为1.67V.
H4 VCC3SW输入正常,17/27/32/40/46脚正常,79脚电压为2.7V不知道正常否?另输出V5ON 43脚,正常,均为3.3V
用电池正常,用外接电源关机再开就不行!要从新插拔一次才能开机

网友:
有没有那位高手修过呢。给点提示呀

网友:
有个1.5v电容漏电  昨天搞好一台  一模一样的!
也是x31的 搞了 几天才发现!!

网友:
我的可能不同,用电源关机之后就没有一点八伏电压出了。和一点八伏有关的我都换过了,就是没搞好,!1845开启什么都有的

网友:
就是啊!一切都是OK的  开机插电源就是要拔一下电源才可以

网友:
多谢楼上的,还真好了。不过我真没想到是别外一个电感。。不是待机就有一点八伏出来的那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