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诡异的反复启动。

楼主(2010-11-19):
早上接到一学生的电脑,他说玩着玩着卡住了,之后就开不了机了,于是我接过来,用可调电源点了几下,发下电流到了1.20A左右就自动掉了下去了,之后反复从启动,1.20A.1.01A.0.90A.0.5A.然后又上升到1.20A最高是1.25A.这是个什么故障?显卡?北桥?还是CPU、?晕了,内存应该过了吧?到显卡了吧?晕,不知道该对什么下手,请修过此类机器或者懂这类故障的兄弟给个思路,小弟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确定吗?

网友:
兄弟们给个思路,谢谢你们了

网友:
先把显卡加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