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常见故障分析及交流 新手来看看

楼主(2010-11-19):
我们在使用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时候,用着用着系统就变慢了,一看“ 任务管理器 ”才发现CPU占用达到100%。这是怎么回事情呢遇到病毒了,硬件有问题,还是系统设置有问题,在本文中笔者将从硬件,软件和病毒三个方面来讲解系统 资源占用率为什么会达到100%。
  经常出现CPU占用100%的情况,主要问题可能发生在下面的某些方面
CPU占用率高 的九种可能
1、防杀毒软件造成 故障
  由于新版的 KV 、金山、 瑞星 都加入了对网页、 插件 、邮件的随机监控,无疑增大了系统负担。处理方式基本上没有合理的处理方式,尽量使用最少的监控服务吧,或者,升级你的硬件配备。
2、驱动没有经过认证,造成CPU资源占用100%
  大量的测试版的驱动在网上泛滥,造成了难以发现的故障原因。 处理方式尤其是 显卡驱动 特别要注意,建议使用 微软认证 的或由官方发布的驱动,并且严格核对型号、版本。
3、 病毒、木马 造成 大量的蠕虫病毒在系统内部迅速复制,造成CPU占用资源率据高不下。解决办法用可靠的杀毒软件彻底清理系统内存和本地硬盘,并且打开系统设置软件,察看有无异常启动的程序。经常性更新升级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加强防毒意识,掌握正确的防杀毒知识。
4、控制面板— 管理工具 —服务—RISING REALTIME MONITOR SERVICE 点鼠标右键,改为手动。
5、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关闭不必要的启动项,重启。
6、查看“ svchost ”进程。
svchost . exe 是Windows XP系统 的一个核心进程。 svchost.exe 不单单只出现 在Window s XP中,在使用 NT 内核的 Windows系统 中都会有svchost.exe的存在。一般在 Windows 2000 中 svchost.exe进程 的数目为2个,而 在Windows XP中svchost.exe进程的数目就上升到了4个及4个以上。
7、查看 网络连接 。主要是网卡。
8、查看网络连接
   当安装了Windows XP的计算机做服务器的时候,收到端口 445 上的连接请求时,它将分配内存和少量地调配 CPU资源来为这些连接提供服务。当负荷过重的时候,CPU占用率可能过高,这是因为在工作项的数目和响应能力之间存在固有的权衡关系。你要确定合适的 MaxWorkItems 设置以提高系统响应能力。如果设置的值不正确,服务器的响应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或者某个用户独占太 多系统 资源。
   要解决此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解决在 注册表编辑器 中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server ]分支,在右侧窗口中 新建 一个名为“maxworkitems”的 DWORD值 。然后双击该值,在打开的窗口中键入下列数值并保存退出
  如果计算机有512MB以上的内存,键入“1024”;如果计算机内存小于 512 MB,键入“256”。
9、看看是不是Windows XP使用鼠标右键引起CPU占用100%
  前不久的报到说在资源管理器里面使用鼠标右键会导致CPU资源100%占用,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征兆
  在资源管理器里面,当你右键点击一个目录或一个文件,你将有可能出现下面所列问题
  任何文件的拷贝操作在那个时间将有可能停止相应
   网络连接速度将显著性的降低
   所有的流输入输出操作例如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 听音乐将有可能是音乐失真成因
   当你在资源管理器里面右键点击一个文件或目录的时候,当快捷 菜单显示 的时候,CPU占用率将增加到100%,当你关闭快捷菜单的时候才返回正常水平。
  解决方法
  方法一关闭“为菜单和工具提示使用过渡效果”
  1、点击“开始”--“控制面板”
   2、在“控制面板”里面双击“显示”
   3、在“显示”属性里面点击“外观”标签页
   4、在“外观”标签页里面点击“效果”
  5、在“效果”对话框里面,清除“为菜单和工具提示使用过渡效果”前面的复选框接着点击两次“确定”按钮。
 方法二在使用鼠标右键点击文件或目录的时候先使用鼠标左键选择你的目标文件或目录。然后再使用鼠标右键弹出快捷菜单。
CPU占用100%解决办法
  一般情况下CPU占了100%的话我们的电脑总会慢下来,而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做 一点点 的改动就可以解决,而不必问那些大虾了。
   当机器慢下来的时候,首先我们想到的当然是任务管理器了,看看到底是哪个程序占了较搞的比例,如果是某个大程序那还可以原谅,在关闭该程序后只要CPU 正常了那就没问题;如果不是,那你就要看看是什幺程序了,当你查不出这个进程是什幺的时候就去google或者 baidu 搜。有时只结束是没用的,在 xp下 我们可以结合msconfig里的启动项,把一些不用的项给关掉。在2000下可以去下个winpatrol来用。
  一些常用的软件,比如浏览器占用了很搞的CPU,那幺就要升级该软件或者干脆用别的同类软件代替,有时软件和系统会有点不兼容,当然我们可以试下xp系统下给我们的那个兼容项,右键点该. exe文件 选兼容性。
   svchost.exe有时是比较头痛的,当你看到你的某个svchost.exe占用很大CPU时你可以去下个aports或者fport来检查其对 应的程序路径,也就是什幺东西在掉用这个svchost.exe,如果不是cWindows system32 (xp)或cwinntsystem32(2000)下的,那就可疑。升级杀毒软件杀毒吧。
右击 文件导致100%的CPU占用我们也会遇到,有时点右键停顿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官方的解释先点左键选中,再右键(不是很理解)。非官方通过在桌面点 右键-属性-外观-效果,取消”为菜单和工具提示使用下列过度效果(U)“来解决。还有某些杀毒软件对文件的监控也会有所影响,可以 关闭杀毒软件 的文件监控;还有就是对网页,插件,邮件的监控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些驱动程序有时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最好是选择微软认证的或者是官方发布的驱动来装,有时可以适当的升级驱动,不过记得最新的不是最好的。
CPU降温软件 ,由于软件在运行时会利用所以的CPU空闲时间来进行降温,但Windows不能分辨普通的CPU占用和 降温软件 的降温指令 之间的区别 ,因此CPU始终显示100%,这个就不必担心了,不影响正常的系统运行。 (责任编辑:admin)
内存引起系统不稳定
装好后,安装完驱动,从新启动电脑,正常进入桌面后没多少时间又出现蓝屏了,难道是显卡问题?以前我也碰到显卡问题引起系统不正常。
找了一块显卡,安装的时候发现机箱里面蛮脏的,帮他说以后要打扫一下,不然会影响散热,系统就不稳定了。驱动安装完,重启进入桌面。开始安装常用软件,心想,看来是显卡出问题了。可软件安装一半就出现蓝屏。怎么会事?
会不会CPU温度太高了?打开机箱,实在忍受不了这么脏的机箱,还是帮他打扫一下吧。
把机箱拿到外面,打扫了一下,把里面灰尘都吹掉,然后通电,手放在CPU散热风扇上,风还是蛮大的,看来一切都正常,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可把我难倒了。
打开机箱,拆拆显卡,碰碰硬盘,看看CPU,无意中把内存拆下,看见金手指上面有一些赃物,问他有没有无水酒精?他帮我去他们小区打针的地方弄了一点过来,我用干净的毛笔浸在无水酒精中,然后在内存边缘刷了几下,然后等干。
再用橡皮檫一下,我怀疑金手指也有点接触不良,所以用橡皮檫,如果是上面脏,那么就要用无水酒精。
全部完成后,开机,安装了一个CS,完了1个多小时,一切正常了。
在打开机箱的时候,一定要放掉手上的静电,不然会把板卡烧坏的。大家电脑使用了时间长了,也要经常维护一下。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最近一接通电源就自行开机,有时莫名其妙地就开机了。
    【故障分析与处理】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1)首先检查电脑是否在BIOS设置中将定时开机功能设为了“Enabled”,这样电脑会在设定的时间自动开机。(2)再检查电脑是否在BIOS设置项中开启了来电自动开机的功能,这时一插上交流电源,电脑便会自动启动。(3)如果确认BIOS中已关闭了定时开机和来电自动开机功能,电脑还是会自行开机,可以断定这是硬件故障引起的。引起自行开机的硬件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 +5VSB电压低,使主板总是为低电平,这样不仅会自行开机,还可能关不掉。 = 电源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差,交流电源接通瞬间产生的干扰使其主回路开始工作。这时只好换一个电源了。= 主板的PS-ON信号质量较差,在通电瞬间,该信号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的延时过长,主电源已经准备好了,而PS-ON信号仍然很低,使ATX电源主回路误导通,导致自行
故障现象:朋友一年多以前购买了一台电脑,配置为Celeron 1.7GHz 、杂牌i845D主板、40GB硬盘,半年前突然出现问题:电脑运行不稳定,频繁出现死机和重启现象。
  分析解决:从故障现象来看,应该是CPU散热不好或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的。打开机箱外壳进行检查,发现风扇运转正常,散热片也与CPU接触得很好。正打算更换机箱电源时突然发现,CPU周围的几个电容有鼓包和漏液现象。看来是主板滤波电容损坏,造成CPU供电不稳定,导致电脑频繁死机或重启。由于主板已过保修期,于是到电子城购买了几个电容给主板换上。在折腾了半天之后,重新开机,电脑又开始正常工作了。
  修好后过了三个月,朋友又打来电话,说电脑又发生同一故障。于是赶到朋友家进行检查,发现更换的电容又全部爆裂。将更换后的电容与原配电容进行比较,发现它们的耐压值是一样的,容量方面,新电容为3300μF,原配电容为2200μF,另外,更换电容的耐温值为105℃,原配电容的为85℃。也就是说,除耐压值与原配电容一致外,更换电容的其他参数都比原装电容要高。
  是什么原因造成更换的电容再次漏液?经仔细检查和分析,电容两端的电压不存在过高的问题,同时电解电容的极性也没有接反。因此只能认定所购的电容质量不好,漏电流过大,造成电容温度上升而超温爆裂。
  再次到电子城购买质量较好的电容时,偶然发现有一种电容的参数和普通电容差不多,但是其价格却比普通电容要贵上一倍。经询问,这种电容为高频滤波电容,高频特性较好。而普通电容是低频电容,一般是供50Hz的低频滤波电路用的。莫非是使用工作频率的区别造成电容的损坏?于是购买了几个高频的滤波电容给主板换上,使用至今,电脑运行仍然非常稳定,电容也完好,没有出现鼓包、漏液等现象。
  一般情况下,电解电容的作用是过滤掉电流中的低频信号,但即使是低频信号,其频率也分为了好几个数量级。因此为了适合在不同频率下使用,电解电容也分为高频电容和低频电容(这里的高频是相对而言)。
  低频滤波电容主要用于市电滤波或变压器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与市电一致为50Hz;而高频滤波电容主要工作在开关电源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为几千Hz到几万Hz。当我们将低频滤波电容用于高频电路时,由于低频滤波电容高频特性不好,它在高频充放电时内阻较大,等效电感较高。因此在使用中会因电解液的频繁极化而产生较大的热量。而较高的温度将使电容内部的电解液气化,电容内压力升高,最终导致电容的鼓包和爆裂。而主板上的滤波电容正是工作在高频环境下,选用低频的滤波电容当然容易损坏了。因此,我们在选购和更换主板滤波电容时,不仅要注意电容的耐压值、容量和耐温值,还要注意它是否是高频滤波电容。
磁盘未满或被写保护的解决办法
最简单是格式化
还有一些麻烦的办法   你的文件确定未被运行
.注消或重启电脑,然后再试着删除。
2.进入“安全模式删除”。
3.在纯DOS命令行下使用DEL,DELTREE和RD命令将其删除。
4.如果是文件夹中有比较多的子目录或文件而导致无法删除,可先删除该文件夹中的子目录和文件,再删除文件夹。
5.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Explorer.exe进程,然后在命令提示符窗口删除文件。
6.如果你有安装ACDSee,FlashFXP,Nero,Total这几个软件,可以尝试在这几个软件中删除文件夹。

网友(2011-06-26):
第3种最有可能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是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