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跑保护隔离,

楼主(2010-11-19):
我是新手,不会跑保护隔离电路,望高手指点指点在此多谢啦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隔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19V---保险---滤波电容---电感---两个P型场管受控于开关机电路---各电路的电感或保险电阻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主要掌握场管的导通条件,大部分保护隔离不正常都是场管的导通条件不满足引起的

网友:
nevergiveup
的帖子
谢谢啦,再客气的话就不说啦。

网友:
不会啊 怎么没人发个电路图 讲下 啊

网友:
像这种资料,应该是特别多的。
图纸上也有。学会看图纸吧

网友(2010-12-21):
搞个实物图与电路一并来分析,对初学者来说是最实在的,这样比较容易接受,触类旁通

网友:
学习一下。。我qq 961869158 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