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常见故障分析及交流 新手可以看看 接着上面的帖子

楼主(2010-11-19):
4)重新启动,发现系统好了。
因硬盘错误导致CPU占用100%故障一则
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CPU占用率100%的情况,那会导致系统慢如蜗牛。半小时前,笔者正在玩游戏,电脑突然行动迟缓,打开任务管理器,发现CPU占用率100%,而且过多占用CPU的进程并不固定,像击鼓传花般在各进程间来回传递。
我当时的软件环境是:Windows XP SP3系统、开着迅雷下载、金山毒霸全套防御、超级兔子上网精灵、两个QQ、千千静听、游戏《太阁立志传Ⅴ》。
故障解决步骤如下:
经过查杀,系统并未中病毒。接着,我将网络断开,用冰刃将包括金山毒霸以及explorer.exe在内的非系统必须进程全部关闭。此时,打开任务管理器,发现进程选项卡中“System Idle Process”后面的CPU示数在90左右跳动。说明此时CPU已处于空闲状态,然而此时电脑仍旧很慢,CPU占用率仍为100%。
董师傅提示:System Idle Process进程占用CPU资源高,不清楚的朋友切莫担心,该进程表示CPU空闲,也就是说它的示数越高越好。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我突然想起几个月前由于硬盘分区表故障无奈重新分区做系统一事。尽管软件检测结果表明我的硬盘健康状况良好,但对于一块80GB的硬盘,三年就下载、删除了超过500GB的数据,多少让人对它有些不放心,于是,我做了重装系统前的最后一次努力……
由于怀疑是硬盘方面的问题,我先用软件检测了一下,结论是没有坏道。接着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是对硬盘的扫描,由于d电脑发生故障时所运行的程序均来自于C、D、E三个分区,因此我分别输入了“chkdsk x: /r”(其中X代表盘符,笔者需要扫描三个分区,因此X分别代表C、D和E)回车。在接下来会连续弹出两次询问选项,分别选择“N”和“Y”,重启电脑。
董师傅提示:对于chkdsk后面的参数“/r”,代表修复磁盘上的错误和查找不正确的扇区并恢复可读信息。在命令提示符状态下,对于自己不太清楚的命令,可以在命令后加上参数“/?”来查看关于该命令的帮助信息。
随后电脑重新启动,磁盘扫描程序对硬盘分区扫描结束后,再次登录系统,发现系统又运转如飞了。
总结:
电脑故障千奇百怪,不能总被表象所迷惑,就像本例中的情况,明明是CPU占用率持续居高,问题却偏偏出在磁盘错误上。大家以后遇到同类故障可以参考本文。
一日打字室的小黄气喘吁吁地撞门而入,此君号称电脑杀手,在他手中退休了好几块硬盘。一见他哭丧着脸的样子就知道,准是他那备受折磨的电脑出毛病了!
  故障机配置为BX440主板、赛扬466MHz CPU、64MB SDRAM。起因是他买了条128MB的SDRAM,不想换上后就黑屏。我用新买的128MB内存将原64MB内存换下,但还是黑屏,这说明并不是128MB内存的问题。于是又将原64MB内存插入第二内存插槽,结果依旧黑屏。
  此时我怀疑是不是他在更换内存时碰松了显卡而导致黑屏,于是将显卡拔出后重新插入。检查无误后,开机依旧“夜幕深深”。望着黑着脸的电脑,我好像听见嘲笑从四面八方传来:老鸟落马啦!哈哈哈......
  气急败坏的我拆下故障机上的显卡、CPU、两条新旧内存、硬盘,转身回到机房,将它们一一插入一台正常运行的电脑上。滴的一声机子开了,这些配件都没问题。至此,只能将疑点集中在显示器、电源和主板上了。可是这台故障机似乎有意在为难我,我更换了显示器和电源后它依然一声不吭。忙坏了我没关系,但我们的小黄同志却吓的直哆嗦,因为损坏单位财产是要赔偿的。万般无奈之下,我拆下主板仔细观察了每个元件,主板也没变形、折断等问题,似乎一切正常。难道更换了根内存条这么简单的操作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当我再次拿起主板时,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第一个内存插槽里的两根与内存金手指接触的针脚怎么紧紧地搭在一起,对照第二个内存插槽没有这个现象,难道是短路?当时仿佛是黑暗中见到了曙光,我迅速找出一把镊子将两根针脚拨回原处,然后将128MB内存小心插入,装好其他配件。开机,“滴”的一声机子顺利开机自检了。
  事后我分析应该是小黄在第一次拔出64MB内存时用力不均,或者插入128MB内存时方法不对导致了内存槽针脚变形短路,而引发了这次稀奇古怪的故障。最后奉劝大家,在更换配件时一定要注意力度、方式,千万不可鲁莽行事。
由电源引起的内存报警故障
故障现象:笔者一台使用四年时间的电脑,基本配置如下:Athlon 2500+ CPU、七彩虹龙战士C.N400主板、七彩虹ATi 9600SE显卡。近日,经常出现接通交流电后,需要隔一定时间才能启动主机。一日夜间开机进入Windows XP桌面后,弹出发现以太网络适配器硬件设备的对话框,但就算放入原配的主板光盘也无法安装上驱动程序。第二日,再次开机时,无法点亮系统,并且伴有持续一声长响的报警声。
故障处理:按照一般的处理思路,主板一声长响为内存条部分出错,于是拆下内存条, 找来橡皮对金手指进行一番擦拭,重新插入,开机,仍然是一声长响,拆下内存,分别单独插入一根内存条测试,其中一根只响一声后就没了声音,但屏幕还是无显 示,另一条则是一声长响。试图通过取出CMOS电池放电等方法处理都没用。难道内存条坏了?但笔者坚信不可能两根内存条会同时一下子就坏了。在苦思不得其 解时,无意中发现,当板载网卡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时候,音箱也传出有规律的闷响,难道是主机电源出了问题,导致供电不足造成的?仔细查看主机电源,才发现 散热风扇根本就没转动。马上找来另一个好电源,替换到笔者机器上测试,一切恢复正常。
故障分析:后来拆开故障电源一看,有数个滤波电容已鼓起,这电源使用时长日久,电容出现老化在所难免,由于电容老化,导致充电时间过长,所以造成开机等待时间过长,同时由于滤波不良,从而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
有时候走到了LOGO这里就暗屏了(表明;这个顾客不知道是倒霉还是怎么样的,装完系统后没多久,显示器也坏了,是高压条出现问题。此问题本人可以很明确的说;显示器完全修好了。)、有时候进入桌面后就死机。 最后本人怀疑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