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19寸 亮一下就灭了,指示灯还是亮的

楼主(2010-11-19):
联想19寸 亮一下就灭了,指示灯还是亮的。电源板型号是:PI-190DTLB ,是不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求助
联想

网友:
我遇见这种问题好多次了,有些就是直接换电源板,或是改高压条,但是直接修的话就玩从下手,请问大家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还有电容鼓包了也会亮一下就灭的

网友:
里面的电容没有鼓包的,我改过通用高压条就可以了,但就是在原板上查不出原因

网友:
开关管,高压线圈,损坏
电阻电容,线圈虚焊

网友:
我通常也是改高压条,在上面很难测出问题。电容鼓包我见的比较多,一般换后大部分都可以的。

网友:
先看看电源板上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有的话先换了,换了后再看看,如果还是原来的故障再修高压部分~~~~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试,高压变压器容易坏。

网友:
比较困难,直接换高压条算了

网友:
高压坏了,可直接换高压板就可以。
若亮一下时,发红,就是灯管坏了,换灯管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灯管或高压板坏了,也有少数是驱动板出现问题,先换一块高压板一试,再看灯管或驱动板了

网友:
先排除屏灯管,电源板的高压问题修好不是太难,有时一个很小的贴片电容就导致亮一下黑,还有高压变压器,维修要有耐心。祝你成功!

网友:
高压板和便宜 没必要去修了

网友:
高压板就几个零件还查不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