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2 VER7.1主板

楼主(2010-11-19):
诊断卡代码:00 98 D1 E0
应该是不检CPU吧!有遇到此类故障的老师吗?我刷过BIOS了,不行!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可能是内存吧,看看内存

网友:
查内存吧,或者是bga虚焊

网友:
呵呵,好了,是内存的问题,彻底的清理了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