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收了个Sony的PCG-7V1N的本本加密了,该如何解密??

楼主(2010-11-19):
如题今天接收了个Sony的PCG-7V1N的本本加密了,该如何解密??bios设置也进入不了,也无法进入系统,都需要输入密码。该如何解密!!
"今天把做法写一下吧,我用最普通的工具来完成的这个解密过程,先放上我的工具图片,不要笑啊!

用的最简单的编程器,先把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24C02焊到内存的spd位置,然后用这个编程器读取的文件,然后保存,又用580U加载的这个文件,然后按照五楼文件说明,把前面的数值全部改成00,再把这个修改的文件保存,又用这个简单的编程器回写回24C02中,焊回主板,开机测试密码解除!!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为什么不用你的580U直接读取24C02然后修改写回就行了,哎!!我的580U买的二手,这种芯片不能读写,总是提示器件ID不对,就连25系列的芯片都不能读写,也是同样的提示,到现在我还郁闷着呢!!谁也遇到过这种编程器不能读写的情况,也说明一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
sony 的机器 解密很难

网友:
密码应该不是保存在bios芯片里面吧。具体保存在什么型号的芯片里面了,希望大家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
保存到专门的密码芯片里,那个不是只有AMD平台有的吗?如果真是锁到密码芯片里面,那还真无奈

网友:
sony 笔记本密码都在专门的密码芯片 8脚的! 上传一份解密文档。不确定能按照这个方法解掉,如果能解掉。发出来共享一下

sony_vaio_analyzer ulock password.zip

网友:
   重新、刷写 BIOS  。。。

网友:
要是有一样的板子就好,不然就要用专业的解密工具

网友:
解密工具哪里有卖的啊,买一套也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个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看板子的型号,有的刷BIOS,有的要刷码片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有SONY 的算号器的呀, 如果是原装机器就可以用.

网友:
按照五楼的说明,我用第二种方法已经破解密码了。直接把用户密码那一段直接改成了00,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会把详细的步骤写上去。谢谢5楼!!

网友(点评):
楼主 你的密码解掉了 呵呵 说明这份找来的资料有用哦

网友:
应该无奈了吧、BIOS刷一下

网友:
下载下来备用

网友:
我以前搞过一台SONY ,用SONY 的算号器,解决了的

网友:
要刷BIOS了,要不把专用的密码芯片换了也行

网友:
很期待楼主的教程,也有谢谢5楼的说

网友:
附上说明文件了,大家看看吧!!

网友:
刷刷BIOS就行了

网友:
楼主,你的维修平台工具,刷PL32的bios,怎么样啊我觉得580太贵了,我一般就刷bios,感觉有些浪费。

网友:
只刷PLC32的芯片,我感觉可以考虑用便宜点的就行了,网上很多卖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密码不在BIOS里面 他有个专门的密码存储芯片的

网友:
在24C02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