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一道红色的闪电划过!轰的一声巨响,机器灭了。。。

楼主(2010-11-19):
大家好,家里人上网和下棋的一台机器前段时间点不亮了,经测是主板的问题,于是从坛子里收了一块技嘉的c51和一块939的athlon64 3200+。收到货后发现cpu针脚有2根弯了,但稍微用点力也插进去了。装机的过程中,硅脂不小心洒在了主板上一大片(劣质硅脂,买cpu送的,很稀),于是我用医用酒精仔细的擦干净了,之后等了一个小时才开机(为了保证酒精干透了,虽然医用酒精含水,但从挥发速度来说,1个小时是足够了吧?)开机第一次点不亮,不断地发出长声报警,根据经验是内存问题,于是把内存从第一个插槽换到第二个插槽再开机,成功点亮。

顺利进入windows后,开始出现找到新硬件的提示,此时按鼠标和键盘都没反应,键鼠好像没通电一样(但开机时进入bios设置键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也没在意。然后不断显示找到各种新硬件并安装,我就点了根烟等着,----- 突然间轰的一声响!我吓的都跳起来了。。同时能看到从电源后边闪过一道红色的闪电(也有点像小火球),机器瞬间灭了。。

  到现在我也没敢再开机,电源是原来的杂牌电源,功率未知(因为之前此电源带的是754的athlon 64 3000+nforce4 4x主板+7300LE显卡,所以我觉得这电源的功率带c51+939 athlon64 3200应该没问题,就没换电源)

现在十分郁闷,求问朋友们,是否能肯定是电源的问题呢?根据大家的经验,这种情况烧主板的可能性大吗?(cpu和内存烧了无所谓,坛子里收来的这块c51主板我很喜欢..)有朋友提到可能是酒精里的水没有完全蒸发掉,但如果是水的问题,应该一开机就出问题了吧。。不会等到进入了windows后才挂吧。。?(进windows之前扫描硬盘还花了2分钟的)

麻烦大家路过回复一下,感激,拜谢,急切盼复。。。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留下硬伤的,别再通电了,打开机箱查查有没有烧糊的地方,视觉,嗅觉都用上,仔细查查,包括电源。然后再定下一步怎么判断分析。

网友:
你这样电源基本是挂了。不过要看看主板上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没有。要没有的话可以把其他的先全部去掉(最好把CPU也去了,)。一般就算是主板短路要是电源质量好的话最多烧电源保险。不太会全烧的。

网友:
主板应该不会烧的   ,但是安全起见    换个电源,然后把u  和内存去了    加电时下(前提是主板上没有明显烧毁的痕迹)看下各处电压

网友:
电源挂了。

网友:
请问各位我直接换个电源通电看是否能开机行吗?没准只是电源挂了呢?还是说必须要把cpu和内存拔下来开机?拜谢~

网友:
以防万一还是下了好

网友:
电源是肯定挂了,你量一下主板看各供电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再换个电源通电,祝你好运

网友:
这很难说,幸运的话就没事,用电源要用好的,就像你这样用杂牌的电源轰一声,不但用不了机,自己也吓坏了。

网友:
电源是肯定挂了,不过主板还是检测下为好

网友:
换个电源。把CPU下了。量下主板有没有短路。没短路上电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换个电源就可以好了吧,主板没那么容宜坏。

网友:
这是你的电源坏了,你换个电源后,试一试吧,不过,试前最好用表测试一下主板电源插口处看看是否短路?若不,可能上电试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打雷把你的机机打掉了呢,嘻嘻

网友:
呵呵~看来电源是凶多吉少~主板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电源烧掉时一般不会烧坏主板,反倒是差劣质电源在正常应用时容易坏板卡。

网友:
哈哈  你电源里的大电容爆了  是不是整个房子里都很臭 - -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主板没问题的,换个好一点儿的电源吧,如果有条件建议还是用成万用表打一下主板上的电源插座有没有对地短路,看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烧坏,如果都没有可以直接换电源了

网友:
拆开机箱仔细查看主板有无烧坏的痕迹,再拆开电源看哪里烧毁了,根据情况判断是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其它地方引起的。把主板上的所有插件取下来,用万用表量各供电对地是否短路,无问题后,换上好电源通电查看,正常的话,再把其它插上(cpu针脚弯了,可以用尖镊子小心仔细校正)试。希望早日修好。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事情 后来换了电源和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