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液晶怎么去保护

楼主(2010-11-19):
今天接到一台液晶,拿到手上一看,外客都摔烂了。客户说是从桌子上摔下来了,在家还用了几分钟,然后就黑了,再开就三秒种就黑掉。我拆开一看,屏右上角撞变形了,那刚好是灯管的线头位置,测试上面两灯管是坏掉了。客户不想出太多的钱修,所以我就想用两个灯管,我在上面的灯座上焊了两个高压电容,可是依然会保护。高压芯片是INL837GN,论坛上说把第9脚断开可去保护,我就用刀在第9脚那划断,通电后灯管都不亮了。不知道高手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换个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里面的 空间不太够,除非把板据掉一部分。

网友:
不用去保护,直接短接灯管座两点   不用接灯管

网友:
空间不够就放铁壳外面,用两灯的高压板,体积很小的,

网友:
怎么也得想办法塞进去吧,要会动手

网友:
我在灯座上焊上一个高压电容也不行啊,一直短接可以吗,这种方法我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