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楼主(2010-11-19):
新买的mp3在自己电脑上只能显示充电状态,不能显示存储器。换到别的电脑上一切正常,求解!@

网友:
郁闷啊  求解 高手在哪里呀 高手在哪里!!

网友:
USB接口不太好,换个接口试试或者系统不太好,做个新系统

网友:
USB电压不够,换到后边主板上

另外电源不好也不行

网友:
你是接的前置USB吧,换后面的USB试试,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usb口供电部足

网友:
线太长也可能有此问题,最好直接主板上的USB接口试试,还有可能是USB接口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