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惠普新笔记本重新安装操作系统问题

楼主(2010-11-19):
联想、惠普新笔记本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不能分区,不能安装系统,请教怎么办?

网友:
用安装版光盘试试

网友:
我遇到的这两台笔记本使用安装版光盘,一到分区界面就蓝屏了。联想的是刚刚购买的没有安装操作系统的笔记本,惠普的安装了W7系统,现在想改为XP的。

网友:
是不是有还原之类的软件啊!不行在刷BIOS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啊!你在换个系统版本试试啊!有点机子挑系统啊!你在换个系统版本估计可以解决问题,在不行的话,就是硬件的问题了啊

网友:
HP  的V3500,CQ40,CQ45之类的机器,安装XP的时候都比较麻烦,主要还是跟SATA模式有关,另外还有些是驱动打不上。我几天前碰到一台HP V3500,想好心的帮用户安装一下系统,结果GHOST好释放完,重新启动进系统就蓝屏。后来好不容易找到胡勇的HP OEM XP安装版本,装完再到网上一一下载驱动,整整搞了半天的时间。

网友:
这两个笔记本是完全正常的笔记本,不存在硬件问题,只是我们不是售后,所以对这些品牌笔记本安装系统不十分了解。有的通过重新分区(使用各种办法,当然,你可能无法进入分区的界面,我估计是笔记本厂家在硬盘上加了密)就可以成功的重新安装系统了,有的你如论如何也无法分区,不能安装系统。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bootkil2.exe
立马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bootkil2.exe"对于这个不了解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法教一下,最近遇到很多系统装不进的,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