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到LOGO画面出跑一会就卡住了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19):
ACER 3680 (ZR1)到WinXP LOGO画面滚动条跑6次卡死。用光驱启动能进入winpe微型系统。
取下光驱,一切OK,换一新光驱,到LOGO画面滚动条跑20次才能进入系统桌面,但光驱插入光盘读不出碟片而死机。请教是南桥坏了还是别的地方问题?南桥是NH82801GBM    进PE系统很正常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我遇到过内存引起的这种故障

网友:
         更换南桥吧  、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
以前修过明基的也有这种情况!见过两次都是软件问题!进安全模式把IDE ATA/API控制器禁用就可以了 不过那样到系统里光驱就不好用了!从新做个系统就可以解决!有的系统不兼容也会这样。第一个系统不行就在换一个版本。

网友:
从新做个系统试试!排除软件的问题在动南桥

网友:
先插一条内存试试,然后再从新做下系统试试,如果在不行的话,就做一下南桥啊

网友:
南桥问题的机率大

网友:
那个笔记本我没修 市场的同行的 他拿回去了  说实在的 我没把握修好 真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拿不准 在基地以前的帖子里 也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不知道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看光驱是不是要跳线呀

网友:
这种问题真不好搞, 动不好,开机都难了..

网友:
换几个系统版本,不行的话只好做南桥了

网友:
加焊南桥···OK

网友:
南桥或BIOS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要用XP安装盘装系统,用GHOST不行就当滚动条,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