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识别芯片

楼主(2010-11-19):
不拆机识别芯片

677 Bytes, 下载次数: 3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可以说说是什么名吗

网友:
什么东东来的,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
什么东西啊??一个软件还是??你能截个图看看不``

网友:
楼主你想说什么,估计没多少人能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我一般看是什么芯片都不用拆机,也不用什么软件

网友:
识别芯片有什么用?如果是刷山寨机软件的话有相应的工具可以自动识别的,大品牌的手机不需要识别,基本上同样的型号,用的芯片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个识别软件,与U盘软件差不多

网友:
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只有下回来知道吗,万一用不上谁给赔分?

网友(2014-07-25):
w899 卡槽w899 卡槽w899 卡槽w899 卡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