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解决了一块屏!HSD190MGW1通病反应慢色彩失真解决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1-19):
这块屏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图像反应巨慢!且色彩失真,论坛里也有前辈谈论过解决办法就是飞线VGH-M电压到屏,看似简单,难就难在玻璃屏上如何固定飞线,今日刚好花了50块钱回收一台19宽屏冠捷就是这个故障,看了论坛里前辈们用的是碳粉调和胶的办法,估计很多人都失败而放弃了!手里有导电银漆,本店以修本为主,修液晶为辅的业务,于是发挥了导电银漆的威力,终极解决这类故障!白捡了一块屏!呵呵!上图,看图说话。

网友:
我也 有一块  来个详细的 教程吧  我 菜鸟啊

网友:
下午又搞好了块HSD190MGW白屏的,看来这种屏故障率还真高!查屏上VGH等各电压没有,打了下阻值没发现短路,于是找了块废板换上电源管理芯片标号U300,IC型号为7642ILTZ,白屏故障解决!图就不上了。回楼上的,不需要详细教程,看图已经很清楚了!只是注意要接到屏正面左下角从下往上数第2个玻璃触点就OK了,先要拆掉铁框架,注意做好漆包线的固定,我用的是高温茶色胶纸和热熔胶固定的。图片用的是摄像头的微距拍的,够清楚的了。

网友:
难道不能用502或是万能胶之类的粘贴吗?

不好意思,没见过这个屏

网友:
请教楼主,VGH-M电压是什么电压,几伏的。

网友(点评):
实测在23V左右

网友:
厉害,屏还可以这样修,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屏修到这份上,楼主真是厉害!

网友:
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真来神人,我看我还是要努力啊

网友:
请教楼主,VGH-M电压是什么电压,几伏的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啊.心中有个印象以,后也好借鉴

网友:
我这里修不到屏电路的,有故障的不修大多数的都是磕碰坏的

网友:
我还改过单独电源供电的屏,是无负高压的!

网友:
学习啦楼主,就是不知道从哪里飞西安到哪里,看不清图啊
!!!!!!!!!!!!!!!!!!!!!!!!111

网友:
看了好几遍了,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那个是屏上2次升压
电路么?跳到哪里去啊?

网友:
屏PCB板上有标注的,没有的话要在板上找电源管理芯片找到升压部分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不清楚,图片重复。
拜托编辑一下。

网友:
能讲一下原理吗?
你怎么知道就接在那个点上?

网友:
热溶胶呀,我感觉不大妥,开久了不会发热脱掉吗?
你用的哪种银漆?推荐一下,我拿几块钱一支涂上去一刮就掉了!

网友(点评):
离灯管高温区比较远,实际上没什么温度的,离胶的熔点就更远了。你的导电银漆可以不太好。

网友:
是我太笨啦?没看懂啊·楼主·详细点·哪跳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