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KIRC9 开机亮一下就没了

楼主(2010-11-19):
今天收到一台AOC 型号 9KIRC9的纯平显示器。故障是: 开机能亮一下。但马上就黑了。请问这样的问题应该查哪里。谢谢!

网友:
象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电源指示灯还亮吗,黑屏时指示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
电路板存在虚焊也会有此现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