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 A-14短路 USB阻值正常 拆网卡 IO 时钟 声卡 南桥 依然短路。

楼主(2010-11-19):
本人为新手,闲来无事别人给个破主板,我修修玩。
我描述一下现状
CPU 各项测量点正常, 无CPU主供电,测量上管下管电压也正常。
CPU到南桥阻值有点不正常,
测 PCI A-14 对地阻值短路, 测USB 数据到南桥阻值正常
在论坛里找了一些相关资料,网卡 IO 时钟 声卡 挨个杀,最后一路杀到南桥。
结果 都拿掉了,A-14还是短路, 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希望对板卡维修经验丰富的师傅们给指引一下方向。

南桥  北桥  时钟  IO  网卡  1117   IDE芯片 声卡  四方BIOS(全部拆掉了)

我再次测量A-14 还是对地短路,因为我是新手,翻阅了坛子里很多相关资料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所以想请维修经验丰富的朋友们给多指点一下。

网友:
3Vdual短路。这玩意到的地方多。拆到不短为止吧

网友:
3Vsb的那个供电电路...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一会我找一下相关资料看一下

网友:
南桥挂了,重做 桥

网友:
试玩下南桥!
我也问人家那了一块别人修不好的主板来玩着修!我现在还不知什么问题!也差不多全杀过了!没工具差南`北桥没动过!还是不到点亮显示器!
现在还在研究学习中!

网友:
楼主下芯片是有没有连锡的啊,连的话你下了不也短吗

网友:
橙色3.3V  (1、2、11脚),主要到达:
       声卡IC 、时钟IC、方BIOS芯片、网卡芯片、I/O芯片、1394芯片、南北桥、PCI 、PCI-E16X槽、AGP槽、370以前的电源IC (11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桥要是挂了,那我都给拆掉了呀。那怎么还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刀头都干平了,我确定没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楼主你用直流电源调到3V烧3V电路.短路的地方肯定会烫.发现烫的拆了在看还短路没有

网友:
跑线看下,  3VSB短路     可能是南桥问题, 也可能是A14到ATX电源问题

网友:
PCI  14脚有跟一个1117相连,找到这个拿掉看看还短吗。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试一下看啊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方法, 一会店里的活忙完了我试试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胡,你也来了呀。。。人家说的是sb3.3v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 干脆一点 用电压击一下看看哪里发烫或冒烟 拆了就好啦 VCC3跑得可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