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184 XP滚动条死机,PE也死

楼主(2010-11-19):
MS 7184  XP滚动条死机,PE也死,加热桥也没效果

网友:
测硬盘啊,基本的啊

网友:
不接硬盘,PE都进不去,内存换过

网友:
可能CPU或内存电压不稳定

网友:
进度条前死机多半是SB及周边有问题,先拆串口芯片,再拆网卡芯片,刷 BIOS,再不行就换SB。进度条后死机,查NB,MEM,U等等

网友:
先确定是那里问题,是主板、内存还是CPU,要不不好修。

网友:
肯定是板问题,南桥有点烫,先按定勇兄说的试试

网友:
刷个BIOS。我遇到过...~!梅捷的...XP读条的时候死机...!不管硬盘的事..硬盘有问题就是进PE要很久的时间..

网友:
时钟芯片坏了吗 ?  还有U 的座接触不好,也会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