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9S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11-19):
AOC779S显示器亮度高,对比度过低。颜色都正常,程序已经刷过了,还是老故障,各位高手请赐教。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吗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G1 的控制电路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有回扫线,三枪电压对不,ABL电路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