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故障

楼主(2010-11-19):
刚开机正常,显示,显示十分钟左右,全屏幕发白,关机后重开机还是白屏,各项供电都正常,请教高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把屏IC给换了 试试

网友:
有条件代换一下屏试试。另: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
先查屏供电再查屏负电源有没有

网友:
建议你先套用通用驱动板,是屏还是板子问题,在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