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源标19.5V 电压不稳17.5-19.8之间跳动,(已修好)

楼主(2010-11-19):
收到个本本电源19.5V   但输出电压不稳17.5-19.8之间跳动, 换输出电容25V  470UF 换成25V  1000UF  电压从18.8-19.6之间跳.

其它电容都换了(400V电容没换,电压正常300V,断电后不消容,要很久才会慢慢降压) ,还是无法解决...芯片是3842.各路电阻都无没问题, 没图纸,贴片电容无明显老化..帮忙解决一下...

13842   8腳無電壓,   7腳電壓跳動.

靠边上的光偶电压正常,  0.86V

另一个光偶电压不稳:0.6-0.8之间跳..

题解决:是次级输出供电7脚电压不稳, 8.5-15.6V波动,次级稳压管前端是24欧电阻,换为11欧左右(15殴也不行)。13842正常工作,7脚稳定10.几V电压。8脚+5V。。输出空载19.84V,带2A稳定19.5V。

网友:
看看光耦.pwm ic .
这个是ibm的原装适配器吧。我有两个,不过线路有点不一样。

网友:
查下400V电容的电压有多少?如果低于300就把电容换掉。。。我遇到几个都是这样处理 的。另外滤波输出的电容的容量不要换的太大。

网友:
400V电容电压正常..断电后不消容..要很久才会降下来.电了我一次.

网友:
看3842 7脚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换会470的看看

网友:
是不是新型号的电源不负载都会电压输出不稳定

网友:
3842 5脚是地把 7脚VCC  顺带看看稳压管两边电压。可以断开稳压管到VCC的线路 量启动电压  和不接VCC时 稳压管两端电压。

网友:
换光耦和431~

网友:
应该是TL431吧!那个会引起电压不稳定的

网友:
把光耦和TL431换了即可。

网友:
拆3842的7脚到+300V的一个电阻,测量一下会否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3842  第8腳沒有電壓.....第7腳電壓跳動.

网友:
换一个3842看一下。

网友:
光偶換了.不行,.哎,,可能是3842問題,,8腳無+5V輸出..等到了3842再說了.

网友:
电容换同规格的 不行换IC

网友:
将13842换为3842不起振,不知为何?  最后查找7脚供电稳压管前端的24欧电阻换为11欧,搞定。8脚有+5V输出。。电压空载19.84V 带2A 19.5V稳定。

网友:
7脚电压跳变说明供电不稳定,8脚没电压可能IC已经损坏,正常情况下要有5V的基准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