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T890-A7不通电

楼主(2010-11-19):
1.量pci卡槽的14脚有待命电压
2.用示波器打32.768晶振有起振
3.cmos电池跟跳线帽都有点2.5v以上电压
4.触发排针也有电压
这几项我都测试过了,这是一块二修的板子。发现atpa01被安反了,改正之后还是不上电,强制通电业务反应,io为it8705af gxs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量一下117和北桥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强加电看看网卡烫不烫手

网友:
换个IO看一下

网友:
我试一下 这个io如果没有原型号的,用什么可以直接

网友:
最好有IO的电路图,查一下绿线到IO的相关脚位看有没有断路。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图纸不好修,估计是南桥得不到RSMRST#这个信号,或者本身南桥坏,唯有拆网卡、换IO试试。

网友:
SB是INTER吗?要是的话 你就看看IO的SLP-S3有高电平没?要是没有就是SB的问题了 没有在看有无RSMRST#高电  没有换IO

网友:
楼上的兄弟,回答问题之前看看标题,intel的有k打头的板子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