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pv-mx 开机断电

楼主(2010-11-19):
m2npv-mx 开机10多妙断电··· 把cpu拿下来··开机不断电·····求助高手···快点····
cpu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的吧,先换一下CPU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你是不是没上风扇 CPU温度太热了啊?

网友:
CPU确定好的吗??

网友:
看下北桥是不是穿了

网友:
先从简到难。首先看是不是CPU扇热问题。再检查CPU核心供电。如果CPU供电输出电感与12V短路、说明上管击穿了。CPU供电输出电感对地短路就要查下管、协控、主控、北桥、CPU座、还有滤波电容。不过有些主板用1010的下管对地阻止很小

网友:
有块精英P4M800PRO同楼主的问题一样,上真U一闪就断电,花了半天无果,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