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进水维修。

楼主(2010-11-19):
接到一台联想F41A进水机。接到手时用户也没有讲是进水,加电,待机0002,触发电流无变化。 拆机,那个样子真是惨不忍睹。先看图:

这个地方是触措板的正下方。

键盘下面,CPU背面。都已被腐蚀成这个样子了,用户还要修。无语。。。
洗板水清洗,刷呀洗呀。把那些粉末洗去后把板子吹干。再测待机,还是0002,触发无电流变化。这下麻烦了。仔细看,有N多个电阻被腐蚀的连引脚都没有了,用镊子一碰就下来了,更别说还能量的到阻值了。看来要修这个机子,要费很大的工夫了。找来图纸,把坏的电阻一个一个换掉。还换了两个LM393,整个过程就不多说了。触摸板下面那里腐蚀的最历害,也换的最多,换来换去最后换到待机有0059,这时3M 5M主供电有了,试着触发,真的是上帝保佑,亮机了。装机,拷机两天,没问题,交给用户了。
换了电阻后的图:

飞了线,有些焊盘都没有了,没办法呀,把器件立起来装,再飞线,本人的拍照水平有限,再加上不是什么高档的相机,图上看,比实物好看点。呵呵。
但是,可是,但可是,第二天,用户打电话来,说机器会掉电!!!
无赖呀,进水的机器还是不能修哇,但是不把他修好,心有不甘呀。拆开,再修。
发现问题了,掉电无规律,有时十多分钟,有时几个小时都不掉电,而且掉电后有待机,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不能触发的时不去管他,过一会又莫明其妙的能触发。掉电后测量,发现不能触发时没有3M 5M的主供电。就把思路放在主供电不稳定的维修上来吧。看主供电图:

主供电IC为:MAX8734A。量20脚有19v电压,IC的18脚也有5V的线性输出,说明IC的待机是正常的。那就查3M 5M的开启信号,3脚 4脚分别为3M 5M的开启信号,发现这两个脚没有电压。从图纸上看,这个MAINPWON信号是从PQ47的D脚来的。看图:

这个信号受PU15的控制,PU15的1脚输出高电平,PU47导通,D脚就拉到了地上,当然没有电压了。实测的确如此。PU15是个电压比较器,1脚的输出由比较器的正、负相输入端控制。换句话说,1脚的输出电压由2 、3脚的电平控制,当2脚电压>3脚电压时,1脚输出低电平,反过来,2脚电压<3脚电压,1脚输出高电平。而1脚输出高电平,就关断了主供电IC的3M 5M的开启信号,当然没有主供电,主供电都没有了,机器不掉电才怪。
搞清楚了这些,维修就好办了。先看2脚的电压,万用表量到的电压是2.5V。这个是正常的,这个电压就是主供电IC输出的线性5V经过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得到,两个电阻阻值一样,分的的电压当然一个一半,也就是2.5V。2脚正常,那就看3脚的电压。实测为1.9V左右,而且,而且还在慢慢、慢慢的上升,变大。变大到超过2.5V后1脚就输出高电平了,也就没有主供电了。
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就是这个3脚的电压不正常引起掉电的。那么3脚正常的电压是多少呢??? 计算一下就知了,3脚的电压实际上也是出线性5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从图上看就是PH1 100k  和PR320 24.3k这两个电阻分压后再通过PR318 215k送到3脚的。中间那个0欧的电阻不用管。我们用欧姆定律一算,得出的结果是3脚的电压大约为0.9V。但实测的是1.9V,明显大了很多,是什么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PR320变大,二是PH1变小或是有漏电。把PR320拆下来,量是好的。修到这里,突然发现,怎么电阻在图上标的是PH1?? 图纸边上还标了CPU的字样??难道这个100k的电阻跟CPU有关??拿板子一看,果然在CPU背面找到了这个PH1看图:

不知各位能不能看清,就是中间这个。明显腐蚀了。拆了,到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3脚的电压降下来了,只有0.7V,1脚也输出低电平,主供电也有了。
搞明白了,原来这个电阻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当CPU温度升高时,他的电阻就变小,电阻变小就会使LM393的3脚的电压上升,超过2.5V后,393的1脚就输出高电平,就没有主供电了,机器掉电。原来这个是保护CPU不过热的一个保护电路。
打了这么多字,累死了,不过还好,机器修好,正在测机中。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知道给了你什么奖励。就因为你的毅力。很不错!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故障多,还是楼主细心,功夫不负有心人!

蔡义洪 -2

网友:
碰到这问提是不修的

蔡义洪 -3

网友:
支持楼主呀,细心

蔡义洪 -5

网友:
靠。。。。这么牛啊。。。。不服都不行啊。。。。。

蔡义洪 -5

网友:
楼主,写的思路很清晰,自己都是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厉害,把线路分析的这么清楚,看来我这个新手要走的路还很远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实在是让我顶礼膜拜啊!不知道楼主花这么大精力 报价多少啊?

网友:
佩服,这样的板子都能修好。楼主真是高人啊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耐心啊,进水修好还修掉电。这个单子应该赚了不少吧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修进水机要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和维修技能

网友:
真的很不容易,进水机子就是要细心,lz讲的挺好的,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我也了解了一个大概,lz能把清理的过程和清理的细节讲一下吗?我感觉那个很重要!

网友:
我手头的板子跟你一样,进水的地方也一样,焊盘的电阻都掉了,还没看..洗出来打算明天在补焊盘。

网友:
一般看到腐蚀这个程度的就建议换板了,看着都累

网友:
这样的板子,不知道楼主花了多长时间才把所有的腐蚀点修补好,,其实还有一些点现在没有问题,但过不多久也会出故障的,,所以这样的机器最好换板吧

网友:
不知道这种机子修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图2已经发现PH1已被腐蚀了,可能楼主当时忙于其他地方没留意,让客戶多走几次吧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得非常清楚,这样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晕着了,这样的机器还能修好,佩服佩服。。接到这样的机器我很有可能就不修了。。以后得改改性格, 耐心点。  学习了。